头痛的液压,

楼主(2011-05-18):
我的设备(数车)用的是液压换挡的,前一段时间用的还好好的,今天生产时,产生振刀,经检查是液压的压力变小了(以前是1.8Mpa现在1.5),但怎么也调不大,压力调小时,压力表会在某一地方刷的将到0,反过来调大时,会从0直接升到2.3Mpa,
小弟对液压了解的不多,还请大侠们赐教,在此谢谢了啊

网友:
要找专业的人修下,了,可能是哪儿进杂质,污染液压油了.

网友:
楼主的压力应该是之路压力,应该是减压阀的压力
应该是减压阀的阀芯卡住一个比较小的东西   ,保证阀芯可以动但是不灵活了吧

网友:
感觉你调的不是减压阀,是转阀式换向阀。

网友:
应该是减压阀的问题!

网友:
压力的突变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出现故障了。拆下清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减压阀。找人修修。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油脏了,阀堵了。有条件的话把阀清洗一下,然后换换液压油。

网友:
如有减压阀 ,先查一下减压阀。如没有减压阀则可查一下溢流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我用的液压共有五个阀:(2个换向阀、2个可调单向节流阀、1个溢流阀)我清洗了溢流阀之后试了一下,比至前还糟,压力开始是0.3MPA,继续转动溢流阀,在某一位置直接上升至5Mpa 了,反过来则又将至0,3,重新清洗还是一样;
我想问下各位:节流阀,它不就是起现制流量大小的吗,和压力表显示的压力有直接关系吗,;还有我们曾也出现过压力调不上的(压力使终在很小位置),经查因原为液压油粘度太大。有了上次教训我们现在用的是知明度较高的32#润滑油,且已用了半年多了,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清洗溢流阀反而不是太好呢?????

网友:
有些问题我觉得需要现场判断。

网友:
溢流阀没有清洗干净,建意换个新的

网友:
减压阀 清洗,不行就更换,更换油

网友:
是溢流阀的问题,清洗一下或更换新的吧。

网友:
先看一下油液是不是脏了,再将溢流阀清洗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啊感谢你们的回贴,最近忙于别的设备,那台没订单,停了,我再试试,修好后,回贴看什么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减压阀有异物堵了吧

网友:
楼主是07年毕业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用这些方法之后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以见得,

网友:
你的机床是哪家生产的怎么会振刀。这挺麻烦的。

网友:
找专业人士来修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阳的,用的是液压换挡,我想是由于压力不足造成的,压力调上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的数控车床的液压我也搞过,搞笑的是原理图是错的。这个还是发现阀的型号不对后看清的。没办法又重新看了集成块的工艺孔。当时我这的问题是压力一直往下掉,更换溢流阀密封圈后好的。最搞笑的是车床是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机床厂产的,近300W。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们的支持啊,现在已以好了是溢流阀的事,清洗了溢流阀,重新装上调试,,但还是有点不撤底,就是换挡时,压力还是会下将点,比如,二档压力1.8Kpa,换一挡就变成1。5Kpa 了。还有就是节流阀调时,怎么其看大小啊。
不过大侠说的也不是不可能,说真的国产的设备还真是有点不放心,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一条厂家自制屏蔽线而使设备出现SP1241报警,去掉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