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

楼主(2011-05-18):
请问哪位高手能教教我怎样根据被传动物,算不电机所需要多大glv?谢谢

网友:
可能根据电机的起动转矩和要求的速度有选择

网友:
看你被传动的东西需要多大的扭矩

网友:
看转矩与转速,也就是负载的功率,再取适当安全系数选

网友:
我觉得你该把中间环节都设计好,像什么联轴器,带,减速器,等等,然后查出它们的效率和传动比,然后根据被传动物体所要求的功率转矩,往前推,推到电机的功率后,加上安全系数,再查标准,找合适的电机。

网友:
单相电机P=UIηcosΦ
P=功率  U=电压  I =电流  η=效率(0.7—0.9)
cosΦ=功率因素(一般取0.8)

三相电机P=1.732UIηcosΦ
P=功率  U=线电压  I= 线电流  η=效率(0.8—0.9)
cosΦ=功率因素(一般取0.8)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计算公式
仅供参考

网友:
首先算一下带动负载需要的功率,然后看中间连接件的传动效率
把负载的功率除以效率就能得到功率。然后根据所需要的转速和扭矩选择点击,最后还要考虑负载的转动惯量和电机的转动惯量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