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焊接---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18):
各位高手,现在我有款产品是黄铜和黄铜焊接的,要保证焊接不能堆焊,不能变色,如图片中所示,图片中是客样板的效果,现在就是要焊到这样的效果,烦请各位赐教。

网友:
钎焊后抛光吧

网友:
空间够大的话采用氩弧焊。焊丝采用母材。

网友:
氩弧焊比较合适!

网友: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钎料和助焊剂,如果有需求,可以留下联系方式,钎焊完成以后和黄铜同色

楼主:
钎焊的要不要设备的
成本高吗

网友:
钎焊当然要设备啦。可以查一查高频感应加热   或者+我Q  1791274458

网友:
用钎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