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立铣,12立铣刀,断了好几把刀了,求帮助

楼主(2011-05-18):
本人学生,要把买来的带台链轮的台铣掉6mm,用学校一台02年台式立铣机床+12的立铣刀。用的最低的转速,3mm深度,进给很慢很慢,可是加工了四个链轮,断了四把刀了(断齿)。起初以为破机床导轨松动导致的,可是调紧以后照断。求师傅分析下原因,谢谢了先一些细节,第一把开始是从左边进的,算顺铣吧,刚铣了一点就断齿了。还有一把是铣到中间孔的地方断掉的,就是切削量改变时断的。

还有就是机床比较简陋,没有冷却液,可以吗,需要其他冷却措施吗??

网友:
你有没有偿试着把转数调快一点,进刀慢一点呢,也有一种可能是链轮硬度高,

网友:
链轮一般要进行淬火,所以高速钢铣刀容易打齿,为什么不考虑用车床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车床加工,一定要洗的话也要用合金铣刀呀

网友:
主轴转速太慢,吃刀量降低一点

你只用用个矿泉水瓶,瓶盖处钻个小孔,装上冷却液,自己对着刀喷

网友:
硬质合金刀才不用冷却液;可以考虑用手动进给方式,待工作平稳后再用自动进给。

网友:
貌似转速不能太低,还有学校的床子大多不行的,用了就是悲剧...

网友:
齿面肯定有处理过的,用白钢铣刀肯定是不行的了。用合金铣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试试,台是没有淬火的,只有齿淬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铣的那部分是台,没有淬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那刀是啥材料,九块钱一把。用冷却液不,进给量已经很慢了,手动进给的,破床根本没有自动进给。谢谢大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图,加工红线端面。车床的话不知道怎么固定,那个实验室的夹具也相当简单,只有三爪卡盘,给齿轮扩孔时还是用东西缠上才钻的,怕夹坏齿了。

网友:
这个最好固定了。。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请指教一下怎么固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