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冲切铝箔有批锋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19):
在下做了一台机器,调试的时候发现冲裁出来的铝箔有毛边,请问这个怎么解决?模具有加热的,冲裁热压一次完成

网友:
模具的尺寸精度和间隙是关键

网友:
楼上讲的也是关键,如果模且间隙不大,可以在没冲裁之前刷上白油,或是煤油这样相对会好得多。

网友:
在铝材上刷上白油,热压的煤没不行,

网友:
1.合理选择间隙值;2.减小模具间隙;3..实行负间隙冲裁;

网友:
负间隙冲裁

网友:
负间隙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
模腔的光洁度很重要,如果很粗糙(如快走丝线割)就算负间隙也会带出披锋

网友:
模具的刃口和间隙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