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自动生成重量单位问题

楼主(2011-05-19):
使用工程图自动生成重量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零件
零件图中如图

工程图中如图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使两者一样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什么意思哦,一个是密度,一个是质量,肯定不一样了

楼主:
同一个零件上下两幅图质量差了1000倍

楼主:
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好吗
谢谢了

网友:
发PRT吧,比较奇怪

楼主:
这是prt和drw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你的关系式里面乘了1000
再看 我使用系统自带参数生成的,你把关系里的1000除掉就行了

网友:
9#很强大啊,学习中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你的关系式里面乘了1000

proe工程图自动生成重量、材料、体积等的关系式、参数如何设置,请问各位有没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