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材上的图形怎么测量?

楼主(2011-05-19):
这是要测量的东西。材质是塑料薄膜的,硬的,半透明。实际物体时想成卷的。上面的长方形是上面的图案(切出来的,但没有完全切断,所有不是空的。但可以看出纹路。)

这张图是要测的尺寸a,b,c,d

说明:东西薄,用传统的方法测量效率很低,而且测不准。所以在这里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达到目的。

有人提议用二次元测量仪。但是我们考虑要测量的物体时成卷的,而不是单件,这就造成操作上有麻烦。希望社友能提出更好的方法。

楼主:
苦苦思索,但一直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放卷,别无它法,想测量连卷都不打开,你只能瞎猜

如果透明度高,使用万工显和模板来测量,如果不透明,使用反射式光路和万工显加模板来测量

要是有钱,使用影像测量系统

网友(点评):
不懂你所说的那些工具,⊙﹏⊙b汗。不过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