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测量平面度,三坐标是不是最好的设备?

楼主(2011-05-19):
快速测量平面度,三坐标是不是最好的设备?想过用轮廓仪但速度太慢。是不是有一种光学设备把被测工件放上去能显示它整个面的平面度。如果有,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根据平面的大小、材质、粗糙度等等参数选择适合的测量设备。你说的那种也有,适合较小平面。提到快速,专用检具最快,但是没有三坐标准确

楼主:
工件材质为陶瓷,易碎,类似于砂型,表面多孔,最好用非接触式仪器测量表面平面度,尺寸大概200×200,求助于版主大人

网友:
小孩子才会说大人,咱们都是成年人啦
没提到精度。非接触目前最好当然是激光传感器,但是表面多孔,对软件要求高了吧?还是用接触式的,测力不搞那么大,测量时不要有冲击就没有问题。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专用检具。最好先提供精度、除了孔之外的最小连续面积

网友:
专用检具速度快,效率高,但是测量的点少,只能近似的计算其平面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盲目迷信三坐标。。。还得看环境以及精度检验校正。。。。

网友(点评):
搞错了吧?不应该是给我回复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直观感受到。。。发张图片上来呗。。。。

网友:
用平晶检测平面度

楼主:
如图所示,外围尺寸137×127×5左右,多孔材料,照片上不是太清楚,表面比较粗糙,要求测平面度,测量精度到0.01。表面有孔,实际上要测的是诸多高点所构成平面的平面度。量比较大,还要求效率。

用三坐标试过,慢。是否有这种设备:把工件放好,照一下就可以出数据?

平晶我问过,说是表面光洁度要求在0.8以内,不适用。

还有外形尺寸要求,由于材料易碎,想用投影设备。

后续的工序还有镀层要测,但基材不导电,无磁性,是否有设备可测,求助。

网友:
追求快速就做专用检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