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铝板怎么加工32的孔?

楼主(2011-05-19):
两块块一平方米左右的5mm铝板(5052铝镁合金),最好是两块叠在一起(10mm)一块加工,要加工出多个32的孔,用什么方法加工?谢谢各位了                           新手,还有发帖限制,一小时四个,好少啊

网友:
办法多的很,看你的要求了,最快最方便的是上转塔冲

网友:
如果量不是很大,当然最简单的就是钻孔了。铝材较软,很容易加工,不过比较粘刀,刀具要锋利,切削速度要慢一些,另外,5mm的板材对于32mm的孔太薄,所以刀具要磨成三尖的--中间的尖头用来定心,容易保证钻头不会乱跑,加工出来的孔的侧壁会比较垂直和光洁。
如果有一定的生产量,最好的加工方法还是冲压:做一个冲头,一个底模,加上定位装置,加工出来的孔既准确又光洁,加工速度又快,余料还可以再利用。

网友:
楼上 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但是,那么大把刀,好磨吗,有没有成品三尖钻头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磨!好像没有看到成品卖的,不过有成品的薄板钻头,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中间是一个普通的麻花钻,外圈是一个带齿的圆筒,这个齿一般是镶的硬质合金,常用于木器的钻孔,比如钻锁孔,我记得有32mm尺寸的。这个钻头当然可以钻铝板,但是不是很耐用,钻孔的质量--尺寸和光洁度也不是很好。

网友:
有专门的打孔器。买个32的用手电钻就能打撒,试试

楼主:
null

谢谢各位,顺便积极赚个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那个好定心吗?谢谢

网友:
精度高的话,直接上激光,水刀,和外边一起加工下来

网友:
量大做冲压,量小,直接转头就行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开孔器,效率那是相当的高啊

网友:
好的,他中心各小顶针,专门是定心的。这个也只能打软材料或薄铁皮。但是很粗糙。

网友:
有成品的薄板钻头

网友:
摇臂钻上面装个套料刀。
上面有哥们看都不看就推荐线切割,摆脱,这是1平方的板子。以后回帖时都仔细看看楼主的问题,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找到了,精度要求不高。加工出来不会太粗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我也这么认为。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们这个要求不高,圆心位置准确点就OK了

网友:
钻铝板毛刺很多,而且孔不太圆。。。找数控冲床,应该很方便的。又快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