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块上元件的布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9):
集成块的六个面,应如何为布置元件,假如有单向阀、溢流阀、换向阀、压力表、继电器。
假如底面接P,T油孔,侧面和上面一般装什么元件,有没有什么原则?请师傅们帮忙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杨啸、倪健成、张东宁的液压阀块的设计要点。一般(特殊需要除外)右侧面安装需经常调整的元件,如压力阀等,前侧面安装方向阀,如电磁阀,单向阀等;当压力阀和流量阀在右侧面安装不下时,应安装在前侧面,以便调整;后侧面安装方向阀等不需要调整的元件;左侧面设有连接执行机构的输出油口,外测压点及其他辅助油口。如蓄能器油口,接备用压力继电器油口。等等。其实阀块的设计尽量多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死抱书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杨啸、倪健成、张东宁的液压阀块的设计要点。一般(特殊需要除外)右侧面安装需经常调整的元件, ...

原来有那么多讲究啊,我还以为能把阀块放下就行了,学习了

网友(2020-12-26):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杨啸、倪健成、张东宁的液压阀块的设计要点。一般(特殊需要除外)右侧面安装需经常调整的元件 ...

液压阀块设计要点,,,,这本书的全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