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大小选择---请教

楼主(2011-05-19):
您好,我想请问下,在相同压力下,电机的大小对哪些因素产生影响,比如切割速度,水流量。选用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这个要计算的,如果是增压泵,30KW的电动机可以使用0.3MM的宝石。360MPA的压力,没有问题的。如果使用37KW的电机,可以使用0.33的宝石,420MPA的压力。

楼主:
谢谢。那如果是在420Mpa的压力下,配置37kw,45kw,或者55kw甚至更高的电机,那么它除了喷嘴的变化,在切割速度和流量方面有什么区别,还有它的应用范围。

网友:
flow的单增压系统最大可以使用37KW 电动机,如果使用45KW的电动机的高压泵,将是使用两套增压系统了。一套增压系统最大输出1加仑的水在420MPA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