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光洁度问题

楼主(2011-05-19):
        数控车床,如何提高工件的光洁度?比如铝件,主轴应该用多高的转速?进给应该是多快?铜件呢?钢件呢?这边有一台车床,加工铝件,光洁度不好,而且车圆弧有一刀一刀的刀纹,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改善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亲们快点来回答啊。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怎么还是没有人来解答呢。。。。。。。。。。。。难道问题有问题嘛

网友:
果有可能,把所有轴承、筒、套全取消,采用铸铁箱子(人工失效)直接对穿六组孔,轴就直接装在孔中,相当于滑动轴承,孔、轴都要做好,加强润滑散热。
当然轴孔也可以在箱体中热镶套后再加工孔,这样方便更换。

网友:
有刀纹可以把刀尖修得圆一些

网友:
尽量调高机床转速,减少进给,具体数值找找机械加工工艺手册就行啦,

网友(2011-06-21):
不知道普通车床和数控车床差别大不大,前短时间加工一批小支棒,碳钢的,主轴转速慢,进给量很小。 车出来的效果   挺光滑的  没有车到走过的痕迹.

网友:
调高机床转速,减少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