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屏蔽---请教

楼主(2011-05-19):
“若空腔导体内有带电体,在静电平衡时,它的内表面将产生等量异号的感生电荷。如果外壳不接地则外表面会产生与内部带电体等量而同号的感生电荷,此时感应电荷的电场将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时空腔导体只能对外电场屏蔽,却不能屏蔽内部带电体对外界的影响,所以叫外屏蔽”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既然已经使导体外表面产生了电荷,却说对外界没有产生影响,不是有点矛盾吗?

楼主:
补充一点:导体外表面已经带电荷 肯定是从外界的    这样不是已经使得外界失去了电荷吗?为什么说没有影响呢?

网友:
果有可能,把所有轴承、筒、套全取消,采用铸铁箱子(人工失效)直接对穿六组孔,轴就直接装在孔中,相当于滑动轴承,孔、轴都要做好,加强润滑散热。
当然轴孔也可以在箱体中热镶套后再加工孔,这样方便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有点答非所问啊!师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本来也没想回答你,随便拷一句话回复就可以赚取一个积分啊,师妹

网友:
空腔导体外的电荷不是从外界获得的,而是导体本身分解出来的,分解出的电荷一种极性在内表面,另一种极性的电荷在外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明白了!!最近在研究电气这块    在从最基本的看起    好多东西都挺搅的。。。
谢谢你啊,师哥。。。。

网友(2011-06-24):
静电屏蔽挺复杂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