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中间凹下部分在普通车床上如何加工

楼主(2011-05-19):
如题,求教中间凹下部分45外圆在普通车床上应选用什么车刀加工,
加工右端直径为45外圆时如何夹紧。非常感谢。

网友:
果有可能,把所有轴承、筒、套全取消,采用铸铁箱子(人工失效)直接对穿六组孔,轴就直接装在孔中,相当于滑动轴承,孔、轴都要做好,加强润滑散热。
当然轴孔也可以在箱体中热镶套后再加工孔,这样方便更换。

网友:
中间部分可以用把尖刀或切刀(开槽时竖着开)车然后用一把R5的圆头刀靠出两个圆弧,至于右端的外径可以用台爪卡住左端的台用个顶尖顶住内孔就可放心的加工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难,用切刀就可以,

网友:
这么简单的还问?你是外行吗?

楼主:
呵呵,我还没入行,坐个课程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右端的能不能用通用夹具夹,左端部分

网友:
1、中间凹下部分45外圆在普通车床上应选用什么车刀加工,
用3mm宽切槽刀

2、 E加工右端直径为45外圆时如何夹紧
可以做个φ20的涨轴,也可以左边用φ20孔定位,右边用尾座顶尖顶

不过这个工件后面还要磨,记得留磨量

网友:
要知道你的毛坯是什么样的,才好做加工工艺,车刀用尖刀和偏刀就可以。

网友:
主要看你的批量,如果小批量用软爪加顶尖可以吃大刀,用切槽刀就可以,如果批量大就做专门夹具

网友:
0.4 光洁度,普通车床达不到,需以孔为基准,外圆磨。

网友:
其实高手们,应该理解新来的,他们其实很想学学!

网友:
先车右边 再车左边了!!!!!!!!!!!!

网友:
有些活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楼主没说这个的材质是什么。如果是铝合金的,光洁度在车床上勉强可以达到。别的材质想在车床上直接做出来估计难

网友:
用买现成的切刀不好用。自己焊接一把刀。才叫霸道。否则买现成的切刀刀头没劲。还有,左侧的尺寸公差接近20道,而粗糙度为0.8.不知你这个设计叫工人如何加工。加工到能加工,会笑话的。

网友:
这个不难吧  是成型料  还是圆钢  我觉得应先加工好右端加半边孔  然后做槽 但要修好爪子  那个光洁度这麽高 要磨不?

网友:
我看这活不是很难,要我干2 个半小时可以拿下

网友:
看这东东就像是 车床手柄刻度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据说是与丝杠连接的有刻度的东西,具体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对了 这东西本身就该是铸件 那个45的槽本身加工余量就不会太大 要么成本划不来的 宽切刀加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