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用P指定的子程序中号或顺序号-----请帮帮忙吧!

楼主(2011-05-19):
没有找到用P指定的子程序中号或顺序号

楼主:
数控中  没有找到用P指定的子程序中号或顺序号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说的是FANUC或三菱的系统。就是说,你调用了一个不存在的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FANUC系统的仿真软件(宇龙的)     但我写的有子程序啊
我的程序是
o1234;
g90 g55;
 m03 s1000;
g00 x0 y0;
  z10;
g01 z-1.00 f100;
m98 p0002;
 g51.1 x0;
 m98 p0002;
g51.1 y0;
  m98 p0002;
g50.1 x0;
m98 p0002;
g50.1 x0y0;
 g00 z10;
 m05;
m02;
o0002;
 g01 x30.00 y12.00;
g02 x12.00 y30.00 r18;
g01 x0 y0;
 m99;

帮我看看那里错了  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仿真,难道仿真里程序只能写在一个程序里?
把2号程序单独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试试看   我的程序有错吗?

网友:
M98 P0002是没错的,其他的不熟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