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

楼主(2011-05-19):
请问这尺寸 怎么标注  看着舒服  有好多倒圆过渡 不会标  还有 这图 怎么表示 才好 高手 指导了

网友:
R3和R2的圆角如果没有结构上的干涉,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话,那就统一成一样的,写上 未注倒角R3 或者 未注倒角R2~R3

网友:
过渡可以用未注圆角R2。先找到左边的基准,再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有好多R3-R2的过渡圆角 不知怎么标 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您的意思,呵呵

网友:
以任一圆心为基准,表示其它圆心的位置,剩下的就好办了。

网友:
伙计,你可以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