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零件需要用两顶针顶两头测圆周跳动量---请教

楼主(2011-05-19):
有一零件需要用两顶针顶两头测圆周跳动量,现想自己做个这样的装置,希望高手提供点灵感。。。。。。。。要求,简单,易做出来,且装夹方便。。。。。。。。。。。。

网友:
车床尾座总见过的啥,利用它的原理不就搞定了。

网友:
可以参照《偏摆检查仪》

网友:
直接在车床上测不可以吗

网友:
磨床也可以,我们厂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架子上有两个顶尖也是用来打跳动的,不知道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自己做的同心度也不好保证吧,这个东西应该叫偏摆仪。

网友:
买一个偏摆检查仪才八九百,自己做不划算。

楼主:
真的吗》?我看了那装置两千多% s1 _* {1 q6 t

网友:
就跟车窗的原理差不多,边上可以用个凸轮机构,方便拆卸!中间弄个表打跳动就OK了

楼主:
详细点啊、、、、、、、、、、、、、、、、、、、

网友:
到市场上买一台就是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你所要测的轴多大 多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的,150长,30宽。。。。。。。。。。。。。。。。。。

网友:
买一个偏摆检查仪,2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