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直联方式与同步带传动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1-05-19):
本人想请教下,加工中心主轴与电机的连接方式中,联轴器与同步带这两种在同等条件下,哪个的输出扭距会大些?

网友:
顶一下、希望高手解答
我感觉是同步带的扭矩大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联轴器和同步带的选型了,我觉得一般用联轴器的输出扭矩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联轴器和同步带的选型了,我觉得一般用联轴器的输出扭矩会大些。

同感

网友:
同步带也是1:1传动的话,联轴器直联可以降低传动误差,但柔性缓冲少了些。联轴器选用适当的话,直连输出的扭矩理论上允许更大些,实际可能没什么差别。

网友:
用同步带?不是吧。

网友:
各有各的优缺点。用直连高速噪声小电机多大扭矩,主轴只能输出多大扭矩,用同步带可降速、增加扭矩、能缓冲,但高速时有噪音。

网友:
要看同步带的传动比,如果同步带传动比是1:1那么理论上扭力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这样传动会有部分损耗,所以应该是直连的要大一点。不过实际上体现不出来吧。

楼主:
学习了,社区真是人才济济。

网友:
扭矩差别不大吧,看你主轴电机多大。价格上皮带式的可比直连的便宜多了

网友(2011-06-29):
学习了,社区真是人才济济

网友:
皮带式样的因为变速关系,可以提高低速输出扭矩。而且用8YU的同步带可以道道七八千的转速。看你用在哪种特性加工上论优劣吧

网友:
据我所知,两者都是1:1传动,功率扭矩都是一样的,若要计算损耗有点微小区别。
若坚持要加大扭矩,可以用齿轮传动。

网友(2011-07-30):
引用 网友B:
非也 如果是1;1的话 除非你要求空心轴 用来穿线啥的 不然最好不要用同步带 因为在启 停 换向式 会有抖动 因 ...

'蛇形想象'是什么意思 能解释下么?

网友:
主轴电机与主轴直联不方便。

网友:
要换刀具的话,用同步带(也有主轴箱齿轮传动),因为主轴上方要装打刀缸。还有驱动类型是变频器驱动还是伺服电机驱动,对主轴的位置有没有要求。大部分的半闭环的加工中心用的同步带传动。从维修的角度说更换损坏的的同步带较麻烦。

网友:
论扭矩,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其他方面有些

网友:
同步带在高转速时会抖动,在误差的控制上也有一定的问题,一般在低转速高扭矩用齿轮或皮带传动,在高转速低扭矩时一般选择直连
这是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