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焊接方法哪个好点?

楼主(2011-05-20):
这两个焊接方法哪个好点,强度哪个大点呢?

网友:
首先你图的标注是错误的,第一个你的夹角为90°,一般正常的角度不会超过75°。
焊缝的强度设计的是否取决于深度,但是你还要考虑零件的整个强度,比如零件1,2的强度为10,第一个图焊缝强度为20,第二个为30,你说哪个焊缝强度大?
焊缝形式取决于母材的厚度等等,不是你想画就想怎么画,焊接时一门独立的技术,你要懂这个,得知道材料学,热处理等等主要的知识。
而且你的提问很简单,没有材料的显示,没有工况的说明等等。

网友: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其实问的时候,你首先要自己搞清楚,然后发问,这样你会得到很多。

楼主:
对焊接这块涉及很少,谢谢楼上的指教
那单纯就这两个零件连接,采用什么焊接好?

网友:
楼上大侠说得对,信息太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尽量要把要求和工况说明白,比如说,什么材料,要求的强度,变形量神马的。

网友:
还是两个零件都倒30°角吧。

网友:
第一个热输入大 强度按计算厚度算的话,载荷拿出来show一show,另外如果是承受扭矩的话,焊缝承受的可是切应力哦。

网友:
一般都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对的,这种连接方式的坡口型式很多都是单边V型坡口,如果选用V型坡口,坡口角度大多为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