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室内的压力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11-05-20):
燃烧室内的压力计算公式中chamber_p(I)=(p_p(crank_degree)+1.013-0.6801)*1.0e5
公式中的0.6801是什么意思?那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汗,太没头目了。也太有难度了吧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不清楚,这方面计算第一次知道!

网友:
建议找本专业书看看,或许有;

网友(2011-06-30):
就是我们说的缸压吧,可以通过燃烧分析测试仪(kistler)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简单的说说燃烧分析仪的原理吗?我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缸压传感器的作用,有分火花塞式压电和压阻式,可以实时监控缸内燃烧压力
可以上网查下它的说明书,,,瑞士奇石乐 Ki-box---togo

网友:
你得说明这公式来源的基本情况,要不让人如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