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型铝合金铸造

楼主(2011-05-20):
铝合金零件,尺寸不大,批量小,种类多,单次几十件的样子,外观件,
听说,金属型铸造的表面疙疙瘩瘩的,外观件是不是铸造后需要机加工呢?

网友:
一般来说,铸造后表面是需要加工的,但现在有一种石蜡铸造产品表面要好得多

网友:
首先,这么小的批量是不适合开金属型铸造的,模具费用太高了。
我们采用金属型铸造的零件就是医用担架上的外观件,出口美国。
外观通过打磨光饰后,很漂亮。

网友:
如果不想做仿形或者数控加工,那么比较好的办法当然还是铸造。
金属型铸造的零件表面不是我们常见的砂型铸造的那么粗糙的,可以在模具的工作表面涂抹石膏,使得零件表面很光滑的,只是会有一些液体流动的痕迹和金属液体的渣滓气体等缺陷;另外如果可以喷漆的话,还可以适当刮原子灰,来改善外观。

网友:
我司也需该类产品,同求供应商ing。。。。。。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交流讨论

网友(2011-07-30):
金属型铸造的零件表面不是我们常见的砂型铸造的那么粗糙,模具表面喷涂料(根据实际情况有多种涂料可以选择),如果涂料喷的细,铸件表面很光滑,再进行喷丸处理一般的外观件是可以达到要求的。如外观需要很光滑就要打磨了。模具表面也不能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