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型铸造工艺

楼主(2011-05-20):
请教:金属型铸造工艺方面的问题,铸铝件金属型铸造用什么近十年材料做模型较好,模型内部加什么防止粘接;铸铁件、铸钢件呢?

网友:
我也期待回帖,高手指教

网友:
金属型铸造挺难的,对不同材料的模温就非常严格,讲究多,但生产率高,摩托车的许多件是金属型铸的,效果也特好,四川玩这个比较在行,到几个玩摩托车的铸件厂去看,技术都不一样,你说你具体玩什么,多大的件,大家就可以说,泛泛说这个问题,不知道说什么,

铸铁件、铸钢件没这么玩过,只玩过硅溶胶精密铸造,效果不错,但我这里有一个发动机排气系统上的小不锈钢件,是金属型铸的,也非常漂亮,具体工艺不知道了,人家的零件

网友:
铸铝件金属型铸造的涂料很重要,大家都用什么涂料呢?
材料H13就可以了吧,铸铝温度较低。

网友(点评):
点了一下发布没反应,又点了一下,出来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