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表面镀黑铬无结合力问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请教

楼主(2011-05-20):
现在请教各位大侠,铜表面镀黑铬无结合力问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镀夜光,必须尽快脱氢,建议采用阴极移动工艺,轴向小幅缓慢移动阴极棒,各槽单独,不要联动。旧设备改造仅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一批产品没有批量不好,只有很小的一部份比例表面结合力不好,这个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