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Q235B 的抗剪强度

楼主(2011-05-20):
         请问各位大侠 Q235B的抗剪强度是多少   网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抗拉强度*0.8   大约300    还有一种是125   到底是多少啊 ?急用啊 !跪求啊!

网友:
抗剪强度不知道,许用剪切强度有个公式,[许用剪切强度]=[许用应力]/根号3 ,其中[许用应力]=屈服强度/安全因数

按照上面这个公式计算应该偏于安全,这样看来,125更靠谱一点

不了解,你再看看

网友(点评):
塑性材料,这里安全因数可取1.2~1.5

网友:
按照上面的答案,觉得125更靠谱
记得材料力学里说,最大的剪切应力等于正应力的一半,出现在45°交的位置。

网友:
或许极限剪切强度是300,许用剪切强度是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