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温度及酸洗时间对不锈钢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楼主(2011-05-20):
需要时参读一下!

网友A:
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来费一点功夫,谢谢了

网友(2011-07-28):
有没有对表面公差的影响分析呢?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保护高精度的轴不被喷涂前的预处理影响(当然喷涂时也要保护),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望指教。。。

网友(2012-04-13):
引用 网友A:
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来费一点功夫,谢谢了

找了好久,谢谢楼主!

网友:
我以为是铸造的啊
原来是  冷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