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和镀装饰铬有什么区别?价格那个实惠?

楼主(2011-05-20):
镀硬铬和镀装饰铬有什么区别?价格那个实惠?我们工厂生产加工不锈钢制品 比如下面这个叭盘我们要好看 防锈就够了,杭州附近有什么电镀厂可以镀? 备注:我们找过一个厂家镀装饰铬的 说我们产品表面不是非常平整 镀铬前抛光要求达不到  无法镀铬加工  大家帮忙推荐一个抛光镀铬一条龙服务的杭州工厂。

网友:
楼主可以镀锌啊,为什么非得度铬呢!

网友:
硬铬硬度大啊,耐磨,装饰铬顾名思义啊。度装饰铬便宜相对硬铬。

楼主:
叭盘镀铬亮度高,镀铬还防锈

网友:
镀铬还不提供表面处理服务?做生意不要太死板了。

网友:
度璎珞,提高表面强度,耐磨,装饰铬,附着力不大,时间长了,磨损掉了,功用不同

楼主:
我最近找下了,差不多明白了!叭盘不用耐磨的 镀装饰铬就好,不过那里有好的电镀厂麻烦大家帮帮忙 告诉我下,能离杭州 或者桐庐近的最好  谢谢了

网友(2011-08-15):
给你找了点资料丰富一下镀铬的知识:
4 @3 Z( I$ V5 U2 ?铬镀层的性质及用途。铬为银白色略带蓝光色泽的金属。铬镀层具有很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其硬度超过最硬的淬火钢,仅次于金刚石。铬镀层耐热性好,500℃以下其硬度及颜色均无明显变化。在预先经过抛光的表面上镀铬,可得到银蓝色具有镜面光泽的镀层。铬具有很强的钝化能力,在制件表面很容易生成极薄的钝化膜,并在潮湿空气中不发生变化,能长久保持其光泽的外观,呈现出类似贵金属的外观,且镀层外观光亮、美观,有像镜面一样的银蓝色光泽,有极好的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