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车床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20):
CW6163车床换向手柄和换向阀间的联接杆应该按什么顺序拆卸?

楼主:
null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先把外面的离合杠拆掉,离合杠上有个销子,拆下销子那杠子就能抽出去,把主离合把那块板上的螺丝全拆掉,向外一拉就出来了。好久没拆了,只是回忆一下,也许有不对的地方,拆的时候自己在注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