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交流电磁铁的电磁阀一般应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11-05-20):
由于直流电磁铁较交流电磁铁具有良好的技术性能。
一般我们使用的都是带直流电磁铁的电磁阀。
交流电磁铁的电磁阀一般应用在什么地方?
在价格上两者具有可比性吗?

网友:
呵呵,现在一般的都是用直流的。

网友:
没见过,“在阀芯被卡住,衔铁无动作时,线圈会烧坏”这个一般没人敢保证自己的阀不会发卡吧,液压清洁度不好说的。
友情帮顶,待高人!

网友(点评):
阀芯被卡,交流电线圈容易烧毁。不过,在线圈处设计一个相对运动的套筒,可以在阀芯卡死时,配合衔铁上移,形成闭合磁路。这样就不会出现启动电流持续增加,交流电烧毁线圈的现象。建议参考Humphry、MAC的电磁阀设计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直流,交流的少。

网友(2011-07-24):
只能说明你接触交流的少,我接触的一般用交流的多。

网友:
用交流的,配电柜简单的吧,大电压小电流,动作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
交流电磁铁之所以启动快是因为启动时候气隙很大,所以磁路的磁阻很大,也就是线圈的电感比较小,所以此时的感应电动势很小,进而导致电流比较大,因而吸力会比较大。到了吸合的地方磁阻减小,电感变大,感应电动势减小,电流减小,发热可以平衡。但是如果被卡在大气隙处那么,就会一直维持大的电流,所以容易烧毁。从加工成本上,我认为交流电磁铁的材料的要求更高,因为要考虑减小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但是具体的价格我也不太知道。而直流电磁铁需要有直流电源,所以具体哪个成本高还要综合考虑。另外比例电磁铁可以认为都是直流的。

网友:
我不太清楚,等待高手解答吧!!我也学学呵呵

网友(2011-10-06):
看了顶一下谢谢谢。。。。。。

网友:
我们厂的几乎都是24V直流的!!!

网友(2012-02-21):
交流电可以用于高频应用啊!10s/min太少了,现在的高频阀做到50HZ还是可以的。
直流电就更快了,推荐客户使用的Humphrey、Numatics、MAC高频阀,哪一个都是3000次/min以上的应用。上万次的都不再话下哦!
直流电需要转换,交流可以直接连接,直流相对安全,交流启动电流会很高。看应用,哪种方便就用哪个,除非你要的电压特殊,基本上工厂出产的同一种阀门,直流、交流价格是没有太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