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漏油

楼主(2011-05-20):
     一台z2030摇臂钻从钻杆处漏油,那位师付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加油太多超了油位

网友:
你拆开前面的面版,看看里面实际情况定,一般里面没有什么要加油的

网友(2011-12-31):
Z2030钻床我还没见过,有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