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排气

楼主(2011-05-20):
油缸(拉缸,垂直安装)运行,卸货后出现爬行,是否需要排气,如需要,是否测压排气接头是首选,怎么安装?安装在哪?是安装在阀台还是油缸上端?哪位高手详细说说,不慎感激!

网友:
不分析你的爬行问题,说下排气:
1、如果油缸两端有测压接头的话,可以用测压软管接到接头上往复动作油缸几次,即可;
2、没有测压接头有排气阀的话,可以松开排气阀进行排气,注意压力,防止高压油伤人;
3、一般的话,在调试过程中,也可以反复动作油缸,这个要凭经验了,通过油缸进出油管进行排气,觉得什么时候好,纯凭个人感觉,但多动作几次肯定是没有错的。

网友:
排气一般安装在管路的最高处,油缸自身带有排气阀,当你觉得管路震动大了,就可以开始排气了

网友(点评):
对,气比油轻,当然在最高处排气

网友:
我新找到的工作
做机械设计
公司是从事油压机械设计和加工的--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现在努力学习关于油压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介绍一些有关的书籍或者传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changjun410@163.com

网友:
以前我公司做的大油缸装上平衡阀后就抖动的厉害,后来才知道是缸里的空气造成的

网友(2011-06-22):
如果邮箱油位正常,管路不泄露的话不应该进空气。

网友:
油缸里地空气不是可以通过回路回到油箱的吗?应该不会有空气了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11-12-19):
www.xhyyj.com有测压排气接头

网友:
可以用测压软管接到接头上往复动作油缸几次,即可

网友(2012-08-07):
没弄太明白

网友:
不清楚你要了解的是设计时还是使用时要考虑排气

网友(2015-02-10):
今天调试,正好在用测压接头排气(新装设备)
- E6 W" ?8 m  U( ePS:油缸换密封后,多个缸同步也是要排气!新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