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螺纹鉴别,哪种方法最简单?

楼主(2011-05-20):
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鉴别正反螺纹,没有螺母,最好是一看就知道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主要鉴别小罗局的螺纹。大罗局的话一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方法.将螺杆立直眼睛正前方.看牙尖螺旋线,左低右高是正螺纹左高右低是反螺纹.

网友(点评):
对头,和我的方法一样

网友:
  仔细看一眼,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找丝头看是顺时针往里进还是逆时针往里进的,顺时针的是正丝,逆时针的是倒丝了

网友(点评):
和我的看法一样,我也是这么分辨的

网友(点评):
这个法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右手法则,顺着右手法则的是右旋,反之就是左旋

网友:
看升角方向就可以判断。

网友:
一直没注意过这个,反螺纹那些地方常用呢?

网友:
竖起来,看,左高右低是反牙;右高左低是正牙。

网友:
呵呵,都是一个看!~仔细看!~

网友:
把手拿出来握紧拳头,那这螺纹看的头,一比就出来了

网友:
将工件轴线垂直于地面,螺旋右高为右旋,左高为左旋

网友:
你们都说看,那我来说摸:lol指甲盖卡到螺纹里,旋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七楼的方法不错 要我就看 按照老师以前教的方法,那边高就是什么旋向

网友:
看是最简单的,看看哪边高就行了。但是光线暗就比较麻烦。我也来说个摸的。拇指食指中指靠拢捏住螺纹,旋一下,你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
.......................................

网友:
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网友:
螺距很小的螺纹 ...是不是也要有个好眼力啊...!!!楼上的各位!!!!

网友:
楼主看书太少了!看看旋向不就知道了,要加强学习呀

网友:
支持7楼的方法,该死的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