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车床,请教

楼主(2011-05-20):
大家谁知道异形车床啊,有用过的吗?有图的话最好,谢谢了

网友:
你所说的异形车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能说具体些吗.异形车床是指车床外观,还是指所加工的零件外观.

楼主:
好像是加工的零件的特殊吧,我是听人家说的,可能和仿形车床类似的吧

网友:
大概说的就是仿行、跟踪等方式,用于车非规则的曲面,现在先进的方式是激光测量,扫描轨迹,计算以后用伺服系统驱动刀架车削曲面,
简单的是机械跟踪,凸轮仿形,
前几天那个玩一米四大弯头的哥们就是要这个,设备据说卖给老毛子,

楼主:
可我听说好像能车三角形之类的形状

楼主:
仿形好像不能

网友:
你是说车多边形吧,这个很多,至于加工原理看看两相切圆的摆线原理就知道两

楼主:
可是我想知道那个机床是什么样的

网友:
, ?2 Q3 F I i" l

椭圆木车床比较有意思(比较慢,请耐心等待一遍后再重新播放即可)。

+ o `5 Z! i. v$ ~ H9 g

http://videos.americanwoodworker.com/video/Oval-Turning

原理: http://www.volmer---ovaldrehen.de/englisch.htm

4 Q; n y

楼主:
强,学习了,谢谢。车金属零件的机床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