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每次关机再开机都需从新对刀

楼主(2011-05-20):
机床:  经济数车,采用绝度编码器。
故障:每次关机再开机都需从新对刀。
  本人分析:绝度编码器应该不需回参考点,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无撞块,固定点回参考点)

网友:
你的床是绝对位置编码器?驱动器上面有电池的吗?是绝对位置的就看下参数#1815,机械坐标参考点(也就是G28零点)参数#12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来人调试设备时说是绝对编码器,今天还说就是这样每天从新对刀,我咋想不通????有电池。试回零点:x轴超程 z轴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位置编码器是不需要回零点的,开机就可以干活,还有就是在驱动器没有损坏或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的,要是你想回下零点就用MDI执行G28U0W0试试,进给倍率要慢点小心搞伤床子  呵呵

网友:
你这是FANUC公司新出的0i-TD系统啊,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吧,打给厂家问问吧很是不解。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TD的,以前我用过沈阳精益生产的数控车床,TC的系统,也是不需要回参考点的.

网友:
楼主的大连产的数控吧,像极了,你应该在1815号参数,重新定义参考点,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4位参数设定参考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高手,看面板就知道。
就是大连的,老师能说仔细点吗?

网友:
向厂家咨询一下,我用的每次开机回零点就可以干活。

网友:
跟我用的床子一样,也是法兰克-TD系统的啊,他用的绝对编码器,只要事先已经对过刀,就不需要对刀了啊,开机后回一下参考点G28 U1 W1,应该正确啊,你单步检验一下啊。还有一种方法,不怎么常用,他省的回参考点,你在操作面板中,按POSITIOn----绝对-----操作——W预置----所有轴。

网友:
我用过半年大连产的数控车,这个问题是大连产的数控车特有的问题,别的厂商没有的!包括我们当地普车改装系统都没这问题,,楼主你先把两个轴的拖板,移动到你想要设定参考点的地方,一般是尾座那边,,然后,把1815号参数#4位参数设为0,注意是#4位,不是第四位,从右边向左数,第一位是#0位,,这时系统会报警,,然后关机床,等一分钟重启,,再把两轴的拖板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一段距离,(长点),再执行回零操作,,这是系统会自动把1815号参数#4位设定为1,那参考点就设定好了!

网友:
如果上面的方法不能解决,那就是我说的大连特有问题,你在下次对刀时,先找一个点,,然后把相对坐标U和W设定0,,然后你再对刀,,以后每天下班,你都把两轴拖板,U0和W0这个地方,就没问题,了,,缺点就是不能再把相对坐标归零,那就乱了!

网友:
参数里有一个是 断电记忆不记忆当前坐标的参数 看下它。。。。。。。。。

网友:
应该和那个参数没什么关系,问下厂家售后的呀,不行打电话给FAnuc售后01062984743

网友:
绝对不正常,绝对编码器是不用回零的

网友:
一般FANUC 的绝对位置靠伺服上的电池来维持,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开机有没有提示XZ轴原点丢失的报警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关注。我的问题解决了,方法如下:修改    写参数  1
                                                                                                   该1815参数#5  为 1
                                                                                                   断电(有提示)
                                                                                                   修改1815  #4  为 1
                                                                                                  该写参数  0      复位(    报警消除)
         希望对别人有用

网友:
那是不是重新设定原点的参数吗?

网友(2011-07-06):
每次开机 关机 坐标变化了没有。首先要自己先检查一下啊。我怀疑是不是电池电压低或者线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都是这种床子,
有时间交流交流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