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304的板,上面冲很多孔,能一次做出来吗?

楼主(2011-05-20):
如图片所示:
   该产品材质不锈钢304,厚度1.5
请教:
1. 个人想的工艺流程是:落料加冲孔--折弯, 但落料/冲孔能不能一次性完成? 如果不行,请说明理由?
2. 折弯成U型模具怎么做,才避免表面划伤?最好画个简图.
菜鸟,诚心求教,望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合模,冲孔落料一次可以完成,适用大批量生产,折弯成型要减少划伤的话,凹模做圆角,再垫耐压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什么叫耐压模?

网友:
问一句,那个直径前的STK是啥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笔误,是耐压膜,我们之前有跟天田公司买过

网友:
建议折弯也用模具,速度快。
折弯机速度慢,在加一个模具垫防划伤的。

网友:
可改用激光加工!激光就不存在其他限制

网友:
普通的U型弯模具就可以了,折弯镶件用R角怕拉伤就用钨钢滚珠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K 应该是“X”的意思,就示有几个这样的加工特征。

网友:
激光加工,用开模具冲折

网友:
批量不大的话,激光切割。模具的话也没有问题。

网友(2011-06-30):
激光+折弯

网友:
你这个工件的量有多大啊,量多量少的加工方法不一样

网友:
激光切割下料,折U型槽应该很容易吧,在下摸上放耐压垫,也就一薄橡胶垫.

网友:
这个可以数控下料在折弯

网友:
落料冲孔一次完成不可以,落料凸模也就是冲孔凹模强度太差,直径为8与6的两种孔的冲孔凹模距离落料凸模的边缘只有4mm,这是不允许的。
u形折弯模凹模圆角与凸凹模间隙合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划伤。如果太想控制划伤可以分两次V形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笔误,是耐压膜,我们之前有跟天田公司买过

请问用耐压膜的话,成本会不会增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复合模,冲孔落料一次可以完成,适用大批量生产,折弯成型要减少划伤的话,凹模做圆角, ...

认同这位仁兄的做法

网友:
没多大的难度,能够保证加工出来

网友:
用激光下料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