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交流发电机给锂电池池充电可以吗?会爆炸吗?

楼主(2011-05-20):
用一个小型交流发电机,功率比较小,10w,经整流之后,能发出16V多的电压吧。请问,这样的话给7V左右的锂电池充电可以吗?会爆炸吗?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行,因为电流是直流的,而交流发电机发的电是交流的,就是电压有正有负的,需要加整流器,才可以充电,否则电池会充坏的!

网友:
整流后再变压 在看看电流的参数 调到跟锂电池的充电所需参数一致不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做个整流调压稳压电路就行了。最好限流。要不还真没准敢充爆了。

网友:
不行,需要有锂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那个小型交流发电机只能提供电源。
锂电池很娇气,轻微的过充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网友(点评):
有这方面可能!!

网友:
整流完了之后最好用稳压电路稳一下再充,
但是锂电池充电时千万要注意,可能会爆炸

楼主(2011-06-21):
回复 网友A:

啊,你说的是,题目中说了经整流之后了,就是交流已经变成直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懂装懂一下子就露出马脚了!

网友(点评):
没关系,大家相互学习嘛

网友:
锂电池充电一定要装专用的充放电保护板,要是成品电池的话一般都有内部保护板,到了一定的电压就停止了。如果你的发电机电流很小的话直接接上都行,如果输出电流超过200ma的话,就要安装横流稳压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一个用电器耐受程度到底是电流决定还是电压决定的,或者说是功率决定。
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单纯的说,如果发电机输出电流非常小,那么电瓶就可以直接当做一个稳压器,吧发电机的电压给降下来了,但是这样又会造成发电机负载变大,对发电机有损害,重者会烧毁。如果发电机电流很大,电压有事电池的两倍,那就会把电池搞坏的。
所以这个地方最好用个稳压电路,将电压降到8.4v,再给电池充电,当然电池也要有自带的充放电电路。

网友(2012-12-01):
你好,请问你的小型交流发电机是在哪里找的?扭力大吗?你用什么方式驱动电机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