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Z50±20这个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1-05-20):
在图纸上出现AD,AB等字母组合的是什么意思,
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具体的换算成国内的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换算成国内的应该如何理解,要求如何

网友:
表面粗糙度
无论用何种加工方法加工,在零件表面总会留下微细的凸凹不平的刀痕,出现交错起伏的峰谷现象,粗加工后的表面用肉眼就能看到,精加工后的表面用放大镜或显微镜仍能观察到。这就是零件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过去称为表面光洁度。
国家规定表面粗糙度的参数由高度参数、间距参数和综合参数组成。
高度参数共有三个:

1.轮廓的平均算术偏差(Ra),通过零件的表面轮廓作一中线 m ,将一定长度的轮廓分成两部分,使中线两侧轮廓线与中线之间所包含的面积相等,即
F1+F3+……+Fn-1=F2+F4+……+Fn

轮廓的平均算术偏差值Ra,就是在一定测量长度 l 范围内,轮廓上各点至中线距离绝对值的平均算术偏差。

2. 不平度平均高度(Rz)就是在基本测量长度范围内,从平行于中线的任意线起,自被测轮廓上五个最高点至五个最低点的平均距离(图2),即
RZ=        (h1+h3+h5+h7+h9)-(h2+h4+h6+h8+h10)/5

3. 轮廓最大高度Ry,就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峰顶线和轮廓谷底线之间的距离。

间距参数共有两个:
1.        轮廓单峰平均间距S,就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单峰间距的平均值。而轮廓单峰间距,就是两相邻轮廓单峰的最高点在中线上的投影长度Si。
2.        轮廓微观不平度的平均间距Sm。含有一个轮廓峰和相邻轮廓谷的一段中线长度Smi,称轮廓微观不平间距。

综合参数只有一个,就是轮廓支承长度率tp。它是轮廓支承长度np与取样长度l之比。
在原有的国家标准中,表面光洁度分为14级,其代号为 1、 2…… 14。 后的数字越大,表面光洁度就越高,即表面粗糙度数值越小。
在车间生产中,常根据表面粗糙度样板和加工出来的零件表面进行比较,用肉眼或手指的感觉,来判断零件表面粗糙度的等级。此外,还有很多测量光洁度的仪器。
表面粗糙度对零件使用情况有很大影响。一般说来,表面粗糙度数值小,会提高配合质量,减少磨损,延长零件使用寿命,但零件的加工费用会增加。因此,要正确、合理地选用表面粗糙度数值。
在设计零件时,表面粗糙度数值的选择,是根据零件在机器中的作用决定的。总的原则是:
在保证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选用较大的表面粗糙度数值。具体选择时,可以参考下述原则:
(1)工作表面比非工作表面的粗糙度数值小。
(2)摩擦表面比不摩擦表面的粗糙度数值小。摩擦表面的摩擦速度愈高,所受的单位压力愈大,则应愈高;滚动磨擦表面比滑动磨擦表面要求粗糙度数值小。
(3)对间隙配合,配合间隙愈小,粗糙度数值应愈小;对过盈配合,为保证连接强度的牢固可靠,
载荷愈大,要求粗糙度数值愈小。一般情况间隙配合比过盈酝合粗糙度数值要小。
(4)配合表面的粗糙度应与其尺寸精度要求相当。配合性质相同时,零件尺寸愈小,则应粗糙度数值愈小;同一精度等级,小尺寸比大尺寸要粗糙度数值小,轴比孔要粗糙度数值小(特别是IT8~IT5的精度)。
(5)受周期性载荷的表面及可能会发生应力集中的内圆角、凹稽处粗糙度数值应较小。
轮廓最大高度  Ry
不平度平均高度  Rz
轮廓的平均算术偏差  Ra
符号
Ry            Rz           Ra            取样长度
0.05        0.05        0.013                
0.1        0.1        0.025
0.2        0.2        0.05
0.4        0.4        0.10
0.8        0.8        0.20        0.25
1.6        1.6        0.40        0.8        
3.2        3.2        0.80
6.3        6.3        1.6
12.5        12.5        3.2        2.5        
(18)        (18)        6.3
25        25
(35)        (35)                 -        
50        50        12.5
(70)        (70)        25
100        100
(140)        140                 -
200        200
(280)        (280)        (50)
400        400        (100)
(560)        (560)

网友(点评):
你很专业!!

网友:
学习了 谢谢6楼 不知道这个社区能用手机上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点应该如何理解,相当于3.2到6.3之间?还是?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
学习了!虽然以前是学过,但是由于没用就忘啦!现在看起来更懂啦!

楼主: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