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加工总有一侧不光?

楼主(2011-05-21):
M30*2材料304长度30,刀片加工,参数如何设置,
目前加工出来的右侧的牙面总是不光,左侧的还可以,是什么原因?
还望高手赐教!

楼主:
不锈钢内螺纹加工,有一侧牙面不光

M25×2长度30,参数如何设置,装刀应该高一点还是?现在加工的有一侧牙面不光,还望高手不吝赐教,程序应该如何写目前用的是G92

网友(点评):
一定要两侧倒角足够。

楼主:
装刀应该高一点还是?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广数的吗

网友:
刀杆多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广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200的

楼主:
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木见刀具型号。

网友:
null

是不是这样的?刀具由于加工螺纹时,刀具一面沿轴线向床头箱运动。工件一面以轴线旋转。此时螺纹左侧受到刀具的主要切削。而螺纹右侧的切削就1不太好2没有参与切削。
如果采用正反两侧都切削是否效果会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通的内螺纹机夹刀,刀杆16×200的 ,  刀片加工不锈钢专用刀片 ,装刀大约高70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反进刀从来没试过,此加工内螺纹,我的转速是1200转,加线切割造化液冷却,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看丝杠和丝套是不是有扩量,一搬新机床不会这样,我们这有时也是这样,情况出现在旧机床上比较多,如果是旧机床和十楼的说得有点类似进给方向的确是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新机床 ,   之前用还是好的 ,  和装刀有没有关系 ,

网友:
和刀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你还是仔细看看机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了  完了让检查哈机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普遍。在普车的话有一半的概率是出在床子上。。数控就不好说了。数控的话,你确定你的撞到没个问题,就你这个螺距,刀装的的高度个人文卫关系不大,是不是刀垫有问题。要么就是切削量不合理铁屑刮花 ...还有楼主的螺纹是左旋还是右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右旋,新刀片前面两个好的, 后面的就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