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冷轧铁板镀铬以后效果好!

楼主(2011-05-21):
那种冷轧铁板镀铬以后效果好!我们工厂是金属制品厂家,把栏杆座的叭盘拿去镀铬后,镀出来效果不是很好,电镀厂师傅说是叭盘材质表面是不是平滑。要先抛光才好镀。所以我们这边就考虑换材料,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告知下 那种冷轧铁板表面比较平滑 光滑,这样无须抛光镀出来的效果也好。有厂家直接提供材料的话可以联系我的QQ:16944873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通冷轧钢板就可以满足你要求,镀铬之前要先抛光,镀铜在镀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大大说的镀铬前抛光,然后再镀装饰铬,杭州有没有可以这样加工的电镀厂介绍下  我们工厂在桐庐 ,近些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杭州我不熟悉,以前在上海有接触,镀铬前抛光是基本要求,关键是费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海也不是很远,麻烦告诉我下费用标准,还有厂家的联系方式,杭州这边好像都是按平方米算价格的。

网友:
问下有没有冷轧光亮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 你要找的应该是SPCC-SB 和SPCCT-SB 这2种的冷轧铁板  我最近也在找着2种冷轧铁板的厂商呢。。我是杭州这边的 如果有离杭州近的厂商 麻烦你告诉我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是250元/平方米,厂家你可以搜索下,找大点的电镀厂,量大的话价格应该会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