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液压缸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1-05-21):
用一路油经三通后接两个液压缸,回油又集中到一路,我想在回油路上给个背压(比如平衡阀)能实现同步,又想再进油(三通后)各自给一个 节流阀,通过调整让其同步,我不会用什么集流分流器的 那家伙占地有点大了,这是我现在遇到的实际问题,原来没设计过同步的,请问有人在实际中这种同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效果好吗,请有实际经验的师傅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点评):
到同一位置 不超过5MM,行程是1600

网友(点评):
柱塞同步马达和同步缸都能达到要求,区别在于柱塞同步马达价格稍高,同步缸占用空间大

网友(点评):
节流同步就不要想了,精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各自调节流阀效果太差,就算你采用分流器,效果也不太理想,液压缸同步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同步精度要求高的时候,甚至连电液比例阀也难以搞掂

网友(点评):
这是因为两个缸的 阻力不一样把??我想是这样的 所以 流量即使一样它俩的速度也不会一样,所以我想 回由给背压,调到一定程度 阻力相对它很小 可以忽略了,不过这些只是想,没实验

网友(点评):
速度有差异,不止是阻力问题,还有各自的内泄漏也不一样,压力不同,泄漏量还会发生变化。你要求5mm同步,这个要求不高。你的缸径是多少,行程是多少?

网友(点评):
100 MMX1600MM 货都发了 ,在家里试的时候速度还可以 很平稳,就是两个缸连接的小车 速度不是很一致,我准备先加 背压,不行的话 在各自给个截流阀,货发的太急,发的那天才试车,动作都来了就打包装了……

网友:
同步回路可以通过一下几个方法实现:
1、齿轮齿条机构保证两活塞杆同步
2、在每个缸后连单向节流阀,同步精度不高
3、分流阀
4、采用同步缸或同步液压马达
5、采用比例阀或比例变量泵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

网友:
其实分流阀并不大。

网友:
用液压同步马达即可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分流集流阀我这里有小的。还没有香烟合大。

网友(点评):
那个流量有多大,最起码要15通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哈哈 如果两个缸是样的 调好负载的水平就行啦啊  我什么都没加的啊 一样同步啊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 我想在回油路上给个背压(比如平衡阀)能实现同步,油管布置都是对称的。 不过油缸制造的参数一样,但 还是有点误差的,不过加背压阀,再把背压调到一定程度,两个缸的那点误差就相对很小了,要做试验了

网友:
如果两个缸内径不一样话,将两个缸串联,设计使相通的大缸有杆腔面积和小缸无杆腔面积相等,从而流量相等,速度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缸径,行程一样的两个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二个油缸有多大?

网友(点评):
100 MMX1600MM

网友:
每分钟走几米?

网友(点评):
0.6-1米,要求不是很严格,主要是平稳和同时到达同一位置

网友:
经我测算你只要有10L/min左右的流量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我的同步阀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这里同步阀的尺寸是:83mmx63mmx33mm.

网友:
误差5MM,行程是1600。你觉得同步阀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同步阀的精度±3% - ±5%,而且要求负载不能有变化,且不能有偏载情况出现,不然要反复调试。

网友:
就算宣传的神乎其神的北京亿美博和四平的同步阀,效果如何,问问使用单位便知道了

网友:
我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也很头疼。

网友:
学习了  初入液压行业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

网友:
使用的话
会要有负载,有了负载 同步性 还是比较不错的

楼主:
过两天要调试验收,我会把加了节流,背压阀后的情况告诉大家的

网友:

可能的话就机械连接;否则就采用分流阀;然后哪就上比例调节。

网友:
我最近听到有用分配阀,这个怎么应用呀。

网友:
精度是一个问题。顺便问一下,四个缸同步的问题如何解决,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多缸同步,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他们机械连接在一起,会好一点

网友:
国产的分流集流阀同步效果都不是太好,还不如各自加节流阀分别调,但存在一个累积误差的问题,时间长了需要再重新调整。

网友:
用同步分流马达来解决是最直观有效的办法!

网友(2011-07-07):
10楼的听起来不错,能否请教一下实际效果如何,有木有经过实际检验。

楼主:
货已验收,就是加了两个截流阀,效果还可以是因为回油本来就存在着背压。
不过我还是担心用久了用户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采用分流集流阀,精度可达到3%

网友(点评):
都那么说会达到那个精度,但实际很难!刚调试时还过得去,可用着用着就知道了。

楼主(2011-08-15):
之前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同步方法,以前在一个修车厂去 看到他们的抬车的的升降装置也是两个油缸顶的,2  个油缸分布在两侧,我注意了以下壳字里就是包着油刚的门架里有2根钢丝绳,这个就是用于同步的 ,钢丝绳牵制油刚从而达到同步,原理很简单就是钢丝绳的长度是一定的,两头各连一个油缸作用的移动件,这就达到了同步要求 ,并且在理论上是绝对同步的,误差就是钢丝声的弹性形变,当染这个很小的,所以这是个不错的方法,今天提出来 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怎么做到放钢丝的长度是一样的,还有钢丝绳的弹性形变是比较大的

网友(点评):
这只是属于机械同步的一种方法而已。单缸驱动就可以,用钢丝绳有弹性变形的话,可以用链条链轮带动嘛!

网友:
装一个同步阀,然后再装节流阀调节

网友C:
用我们的系统.控制4缸同步就像控制一缸一样简单

网友D:
选择好点的节流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我们的系统.控制4缸同步就像控制一缸一样简单

你好,请问你的4缸同步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就用分流集流阀  来的没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择好点的节流阀就可以了

今天刚完成6缸同步测试,行程1300mm的有缸,缸径63,干净38   区中间1100段做上下来回测试,5个来回算10米,今年度最高1mm 最差6mm,明天继续测试稳定性,利用同步马达同步缸和伺服加传感器的,把模拟量变成数字量,精确控制同步,

网友:
楼主的选择最经济,等以后误差大了再说。

网友(点评):
认同!用节流阀进行回油节流是最经济的方法了!

网友C:
二缸 同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yNjE4Mjk2.html

网友(点评):
是用什么保证的 ?

网友:
同步的方法有很多,但如果是在变负载、负载不均衡的情况下,推荐使用比例阀加位移传感器方式,选用国产件,费用并不很高,可精度可以得到很好保证。

网友(2011-09-17):
能否在二个液压缸之间加一根同步轴。

网友:
这样的做法或许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同步,但可靠性值得商榷。建议用品质较好的同排量的双联泵,既简单有可靠,经济实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二缸 同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yNjE4Mjk2.html

硬件保证,软件加强,属于机电液一体化的产品

网友:
 不知油压顺序阀可以吗

网友(2014-05-16):
使用电液伺服同步系统即可解决,系统简单可靠,同步精度1mm以内,价格也不高,目前多领域已经采用。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网友:
视频中的同步属于无负载状态下的同步,如果各缸负载相关悬殊,估计这种方法是不可行了,只有伺服系统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比例阀+位移传感器+PLC同样可以达到很高的同步精度!我们已经做过好多实例了!

网友E(2020-06-30):
引用 网友C:
硬件保证,软件加强,属于机电液一体化的产品

看视频都是无负载的油缸同步,那负载不同的两个缸如何实现同步呢,一般的方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视频都是无负载的油缸同步,那负载不同的两个缸如何实现同步呢,一般的方法不行吧

同步就必须考虑偏载  ,硬件保证同步, 软件监控实现微调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
安装一个同步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