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壳是应该用哪种机床加工?

楼主(2011-05-21):
图示中的A、B基准及边上的孔轴是用双刀架卧式车床加工的吗
怎么夹持轴向定位的啊?还请知道的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问题:
重型卧式车床是否可以加工,内孔是不是可以在重型卧式车床尾座装镗刀加工
对于该产品是不是要两次装卡分两次加工两个内孔啊?

楼主:
http://www.machine35.com/product/detail/78847.html
再上一张图片

网友:
我看见过人家就是用卧式车粗加工的!精加工应该也可以,只是机床精度更好!!

网友:
忘记了。汗。

读书时,在二汽实习看过。有专用的床子,名字不记得了。
俺的专业,本身就没学到什么,现在看,全废了。

网友:
这个件用车床加工时中心孔是没法加工的,
可以用专用机床加工,先加工板簧面,以板簧面为基准,两端两个镗刀同时加工内孔倒角,再采用一夹一顶的方法加工轴头.

网友:
玩这个的都是专用的镗铣,效率比较高,通用机床比较麻烦,生产效率不行,

网友:
看见过专门的加工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普通镗床改数控,效率快很多,我在福建有改过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导哈
目前还在前期策划,公司不想投入太多,在验证普通车铣床加工的可能性。
我想问下6楼,为什么普通车床没法加工中心孔呢?

网友:
精加工在“三面镗”上进行

网友:
普车应该够用了

网友:
在两端内孔个焊接一个轴头,两端四爪夹持校正,车外圆。5 @8 g  x/ g7 D7 @+ A
去掉轴头,夹一头,中心架架另一头,校正车孔即可。我们只加工过一次,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我们现在是粗加工,这个图就是粗加工用图。

楼主:
13楼说的应该是精加工吧。

网友:
要是大批量建议用专用机床,如果需要我知道哪有专门做这种专用机床的厂家,我以前在哪里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