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铸机机械手---请教,如图

楼主(2011-05-21):
如图,在连铸机 中间罐车上,分别有1#和2#长水口机械手,这两个机械手在浇筑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安装在大包下面,大包滑动水口打开以后,钢液进入中间包的, 主要是保护浇筑的,
大虾玩什么的,怎么本职工作都不知道,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啦,你说的是它的作用,我是看到图纸上有个1#长水口机械手和2#长水口机械手,但不知为啥会有两个机械手?

网友(点评):
长水口有时会有故障或者阻塞,可以关闭滑动板,换另外一套机构,两套是互相备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啊!我到处都没查到,也没接触过实际,还是论坛强大啊!呵呵

网友(点评):
一看lz是加工户或者是出图纸的,没进过钢厂。

网友(2011-09-17):
现在用的都是手动的,用液压的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