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套图纸上的这个D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21):
这是一个胀套图纸,这里的DW从图形上看是轴,但d已经表示轴
了,我不明白,请各位老师傅赐教,谢谢了!

网友:
D、d为胀套的外径、内径,Dw为轴的直径,在胀套和轴之间的是轴套。百度了一下,胀套先压紧轴套,轴套再压紧轴,来传递转动和扭矩,适用于中低速传递扭矩,胀套本身不承受扭矩,看起来连接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老师的赐教,啥时来温州我请你吃大餐,嘿嘿!

网友(点评):
俺也是运气好,搜到了答案,呵呵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讲的很细

网友(2011-07-07):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1-09-25):
DW是表示被锁紧的轴。

网友:
很清楚的图示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与之配合轴的尺寸

网友(2015-01-08):
应该是胀紧套的内径,虽然和轴径一样大。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