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solidworks的大侠们,紧急求援呀~~

楼主(2011-05-21):
最近自学了solidworks,用的是sw2007版本的,上手也挺顺利,就是用“放样”命令时,画出来的图像总是有问题,希望各位会sw的大侠们给指点一下吧。

图中的绿色曲线就是放样的路径,但是放样出来的图形轮廓线明显和放样路径不吻合呀。这是为什么呢??
我操作的步骤和教学视频中的没有任何出入呀,可画出来的却不一样。
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东西呢??希望各位大侠能伸出援助之手,帮我解决这一问题呀。谢谢了~~~

网友:
现在具体问题是,出来的图像扭曲还是成形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图像扭曲的,原本的意图是轮廓线按照放样途径(即图中绿色的曲线)生成,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生成的轮廓线扭曲了(即:不是按照放样途径排列的,而是旋转了一定的角度。)。还希望大侠帮忙解决问题呀~~~

网友:
那你试一下,在选两轮廓线时注意一下,选点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轮廓线??一定要两条轮廓线吗??我只画了一条轮廓线(即我上面所说的放样途径)。你是说在用鼠标选择放样途径时点击在放样途径的其他地方吗??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对不起无法帮你,但积分还是要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事,还是很谢谢你的。

网友:
不是放样途径,是放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放样线。对了,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
有源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你给我你的邮箱吧,我发给你,你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了~~~

网友:
俩放样草图,画的是时候顺序要一样一样的,哪个是第一点,要都从一个角度画的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了。终于领略了什么叫“茅塞顿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的吗??那画圆的时候,是否也要确定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呀~~~真是大侠呀!!!
终于帮我找到原因了,谢谢啦~~~

楼主:
原来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呀!!!
我刚刚又认真的画了几遍,发觉:solidworks中放样生成图形的形状,真的和每个基准面草绘图形的起点有密切关系。当我在画各基准面的草绘图形时,如果随意安放草绘图案的起点,往往最后放样生成的图形会扭曲变形;若画各草绘图案时,将每一个起点都安放在同一个侧平面内,然后在侧平面画引导线时,将引导线依次过各起点,只有这样放样出来的图形才不会变形。
终于明白了!!呵呵,真是受益良多呀!!!!谢谢各位大大了~~
特别是谢谢:

如果现在哪位大大也面临着和我之前同样的问题,呵呵,也可以来问问我了。

网友:
这个 软件不会用  UG 我还没搞定呢 !~!~

网友:
放样时放样点要对应啊,不对还可以拖动对应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谢~~

网友(2015-03-29):
我要自学网中有这个教程,大蒜

网友:
额,你是不是设置了扭曲啊

网友:
额 我放样的时候也是的 总是扭扭曲曲的

网友:
放样时还得用一根线

网友:
之前有大侠已经说了 图上两个路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