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级进模高手进来指导下啊

楼主(2011-05-21):
我想用0.5厚的铁皮冲成一个方管,带锥度的,大口为20*20.。。小口为18*18.。。。高度为28mm。请高手指点下级进模怎么样设计好,工序怎么样分。

网友:
先拉深, 后冲    底,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想拉深,我想用长方形的料拿来成形。分两次折弯。不知道这样的级进模要怎么分工序

网友(2023-07-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想拉深,我想用长方形的料拿来成形。分两次折弯。不知道这样的级进模要怎么分工序

可以做成连续折弯模具,侧推出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