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m不锈钢开孔方案,求助

楼主(2011-05-21):
各位大哥大婶,小弟有个单子,不锈钢圆饼直径4500,厚度40mm,在这个圆饼上开1500个直径1.4和直径2.9的圆孔,请教打孔方案,如何控制刀头高度和砂量来一次性射出1.4和2.9的孔来?

网友:
不能做,做不了。

网友:
什么要求?比如圆度,粗糙度……

楼主:
精度正负10个丝,粗糙度没有特别要求,就是要在板上穿透出这两种规格的圆孔,关键是甲方能出价钱,我知道难度很大也可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看在银子的份上还是想试试。。。。。。。还请大家集思广益啊,这东西是大型石油设备上的.类似筛网一样用来溜高分子材料的。

网友:
水切割在40毫米后的材料上切割 1.4毫米直径孔时, 上直径可以准确, 但是孔的下直径肯定不是1.4毫米, 一定小。
如果是水切割开孔, 然后在用钻床上加工, 那还有可能。

不过我现在也没办法做, 因为如果要做的话, 要用 OMAX 55100+光学定位置仪 才可以。我现在的工作台太小了

网友: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很大很大。。。。

网友:
有点厚!不敢保证上下一样!

网友(2011-06-21):
路过,跟各位高手学习啊!!!!!!!!!!

网友:
不好说,支持胡司令的,水刀大孔,然后用手电钻,那样比较方便快捷。。

网友:
上台电火花穿孔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凑字

网友:
这个应该电火花做,水刀恐怕不行。

网友:
好像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