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使前齿轮来回转动?

楼主(2011-05-21):
需要怎么改才能使前齿轮来回转动???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来回转动?如果要求匀速,估计只能在电机控制上做文章了。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可以设计一个平面机构,不过由于电动机的转速高,振动会比较剧烈。

网友:
不能称为齿轮,应该是链轮,电机正反转可以解决问题,其他简单的方法还真想不出来...

网友:
如果是工程机械,建议用液压马达驱动,通过电磁阀可方便实现正反转。

网友:
转一圈还是转一定的角度啊?转一圈比较难,转一定角度可以用摆动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半圈然后倒回转半圈,像以前的摆钟一样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自己的需要。主要的是往复转动的速度、力量、频率。
如简图的样子,当然也控制电机正反向转动,但是一般说这样不好,因为电机的启动频繁对电机是极大的伤害;“转半圈然后倒回转半圈”这样最后是做一个曲柄连杆机构,由一个电机带动偏心轮来驱动。

网友:
为什么只用一个轮?
用两个-半幅-的齿轮-对应反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曲柄连杆机构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老师,我构思这样,想问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你那半边齿轮转过半圈之后,啮合的齿轮会停止,或者在载荷作用下反转,但是转多少是不可控制的;然后半边齿轮再来啮合时又存在不确定,怎么能够保证正好啮合呢?
等会儿我画张图给你,可以做到来回转动的机构,当然是一种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的效果就是   顺转半圈然后反转半圈

网友:
我考虑了一个方案。附上一个动作视频。
这里的摆动块与下边轮子的传动比适合的话,可以转半圈再回转半圈,这样往复回转,当然也可以转很多圈这样循环。

网友:
用带齿盘的光电检测开关可实现半圈往复运动

网友:
做个连杆机构

网友:
楼主可以把问题补充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指教,也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效率提高了30%

网友(2015-10-07):
可以用摇摆机构

网友:
电机正反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