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帽上打坑做什么用?(图)

楼主(2011-05-21):
拆一个日本的开关电源,看到所有的螺钉帽上都有这样的小坑,这不增加成本吗?也不像是定位用的,等高手赐教undefined
附件螺丝.jpg(34.62 KB)                                2011-5-21 15:49

网友:
可能是定位标记,拧下来的时候记住坑点在哪个方位和转的圈数,拧上的时候就能恢复如初... 偶猜的

网友(点评):
另外,螺帽好像一般是螺母的意思

网友(点评):
有坑点的话数圈数的时候也简单,也有可能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就要求拧几圈,拧到什么方位。

网友(点评):
要做标记有专业的油性笔标记,不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标记。拧紧之后会用油性笔画一条线,线体画到基板上,以后检修的时候,看到线移位了,就知道松动了

网友(点评):
噢,谢谢纠错解惑~

网友:
会不会是机器人什么的自动化的东西,拿取螺丝时定位用。俺乱猜的。

网友:
是强度标记,高于等于8.8级的,可以使用特殊的标记来区分

网友(2011-06-25):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帮顶一下

网友:
通常在装配完之后画上记号线,放松指示作用

网友:
没什么大意义吧,可能就是制造的时候方便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