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设置错了啊?

楼主(2011-05-21):
最近下载了一个UG7的,在草图里画一个圆然后画一条直线与圆相切,画直线时能看到相切的符号,可是画好后放大看其实没有连在一起,不知道怎么回事,特来请教各位大遐,先谢谢啦

网友:
方法一用约束试试;
3 Y, K6 p5 L( Y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   顶下

网友:
网上下载的软件不是正版的,放大后总是这样的,这是精确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