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锈钢切断程序?

楼主(2011-05-21):
直径60中间30的孔,下料程序,切削三要素如何选择?还望高手赐教 ?

网友:
转速500,进给0.05mm每转,采用进3mm退0.5mm的进刀方式.

网友(点评):
进的太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个的切刀合适,一个刀片大概能切多少件

楼主:
顶上  有待解决

楼主:
寻求解决

网友:
调用子程序车削        我个人认为3MM宽的切刀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刀片大概能切多少件

网友:
切不锈钢建议楼主用YG8或者YG6的刀片,刀口要锋利,又要有比较宽的撗刃,断屑槽要大但又不能深,低速大进给,冷却要到位,特别是快到30的孔时进给要慢,不然容易爆刀!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
(*^__^*) 嘻嘻……  楼主真是大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控机床上面应该如何选择 ,  还望指教  ,

网友:
数控机床的缺陷就在这里暴露了,数控机床只能按照你的程序进行加工,不像操作工可以掌握现在手摇的力度,切削当中声音出现异常可以随时降低进给速度和力度,机夹刀片有时候可能达不到这样的切削要求,楼主可以用手工磨的刀片加工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一下    。。。。   首件 先看下 啊    。。   后面可以改啊

网友:
G50S600 G96 S80到120   F.05  这个数据OK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
这也没什,用一把锋利的YG8切断刀,用恒速进给!

网友(2011-08-23):
能切多少件主要要看磨刀技术与车床好坏

网友(2013-11-12):
我用过不刚到切过的,,,切不了几个。。。。等高手来赐教

网友:
用森拉天时的3mm切刀!G50s1500  g96s90  f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