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对弧样板材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1):
请冶金行业高手帮忙 二冷对弧样板的材质是铸铝合金的 具体牌号是什么啊

网友:
牌号各厂不同,有几种,你问样板厂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问一下 二冷对弧样板的弧长怎么计算 以R9m为例?、

网友:
要看铸机类型,辊子数目,支撑类型,比如普碳方坯就比较粗糙,没有足辊的,就对中两个中段辊与拉矫机,不锈钢比较复杂,密辊段要单独对,这个很严格,

网友:
板坯的更严格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最普通的普通方坯150X150的坯子材质是铸铝合金 望高手写出详细计算步骤 谢谢

网友(2011-07-07):
我原先那单位用的是Q345的,按6250 6500 5700 4700等型号  按弧度定的